换电池 重新搜星麻烦,想了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17):
出去飞着玩,经常要换
电池
,换了得等重新启动和搜星。
于是现在有想法,做两个电源插头, 换电池时候插上一个,再拔掉换下来的。
飞控没有断电,不会重启。
大家觉得怎么样? 能想到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电池参数要一样,而且压差不能过大

网友B:
室外换电池重新搜星感觉很快的说~ 不需要吧

网友C:
一个满电的,一个快没电的,你说呢?

网友C:
做一个降压线可以解决这问题,几S就串几个二极管,结压降0.6的

网友D:
换个电池就又搜不到星啦?就算兔子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E:
一个满电,一个没电
电压差别这么大,并联起来的一瞬间,会让你菊花一紧的哦呵呵呵呵

网友F:
双插不行,电池有压差的,会有很大的并联电流,电池会直接爆掉。
你弄一个小的超级电容在GPS上面。记得只给GPS供电。飞控和图传很吃电,接在总电源上超级电容吃不消。

网友G:
对NAZA来说更实用,因为他不光要搜星,还得预热!很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就不一一回复啦。
总的来说, 双插头 换接 实用效果不是很大,断电、重启、搜星 可以 顺便让灰机好好休息会儿。
有建议 换电池时候,插上一块小电池供电,再断开动力电换上,可以使飞控系统不断电。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H:
重上电搜星真的没有这么麻烦,也就10秒内的事情。
反而你这样,短路的风险特别大。

网友I:
电机也要休息一会,没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J:
确实没必要,一般玩玩的,真正不能间断的专业用途备两架飞机吧

网友K:
楼主,你的GPS要换电池,不能存而以,一颗在GPS上的很小的电池,

网友:
我就是这样两个电源插头搞得,一直飞得好好的。

网友L:
我的图传和飞控是单独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