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9-17):
飞越450无副翼的。天7的控,zyx-s
陀螺仪
。本来好好的,就把4个
舵机
插进接收的1234通道,5通道插了电调试了下舵机,然后装上陀螺仪推动油门方向直升机所有舵机都没反应,陀螺仪红灯常量跟以前一样,这是什么情况,请教各位。

楼主:
再补充一下,把遥控恢复出厂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把zyx-s用USB接到电脑上试一下,我的也发生过此问题,在用蓝牙连接后发生的,后来换USB接电脑一下,就好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9-17 09:19:37 |只看该作者 把zyx-s用USB接到电脑上试一下,我的也发生过此问题,在用蓝牙连接后发生的,后来换USB接电脑一下,就好了!
连接了,还是不行

楼主:
自己顶,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