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10 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3-09-17):
请问大家华科尔10的遥控距离是多远?我的控要不到300米就失控返航了(无障碍),一共失控3回,第一次,高度50米,离家286米,失控返航,第二次,高度50米,离家297米,失控返航。第三次,高度165米,离家55米,失控返航!!!!

这点距离我郁闷了!!!!

配置是,fy680,4822 390, 铂金30A, 5200 6s 电,5.8 1000图传,飞狗,黑狗三

网友A:
D10我最远才飞过500米还没失控,LZ注意检查接收机天线摆放位置和遥控功率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我最远才飞过500米还没失控,LZ注意检查接收机天线摆放位置和遥控功率设置。

遥控功率设置????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功率设置????在哪个位置?

看说明书啊。。。改改不良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改改不良习惯。

哦!一查过了,功率是最大的,改天试试吧图传接收和显示器单独放置试试

网友:
我的D10用ar6110也是这样,试过50米左右就失控,现在干脆改了D10的天线头,可以用14dbi的天线, 理论上遥控距离能增加2倍.等台风过后就去试试

网友(2014-01-08):
D10实测地面距离是200米。空中距离大概再多200米左右!

网友B:
楼主机子多重  配置和我的差不多  遥控器也是D10  距离400米有点失控了

网友(2014-03-11):
我的d10,250米跳舵,300左右开始没有信号,,

网友:
你们弱爆了 D10用RX1002 接收机  1000米没有失控

网友:
如果d10 配rx601呢?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
最远650失控

网友(2015-04-07):
全原装情况下大概1000多点,信号不是很稳定了,断断续续

网友:
这个烂控我已经不用了。。。上礼拜飞穿越机,最短能20米失控,然后不定期的50米左右,60米左右,80米左右,100米左右,最远它还能达到350米左右,毫无征兆的就失控了!换了几个场地飞,都有不同成程度的失控,用的1002接收机!无奈我又用回了我多年前的天7.。。结果一切安逸了。。。现在打算存钱买进口控,不是我不爱国不支持国货,是真心太不靠谱了,伤不起啊!!!等有安全可靠的控我再用回国产货吧!

网友C:
楼上失控的都用了六通接收吧?我的RX1002+天行者800米没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失控的都用了六通接收吧?我的RX1002+天行者800米没失控

我601和1002都试过了。。。不定期的不定距离的失控!好的时候1002接收跟601在距离上也没见区别!D10太容易被干扰了!现在我已经彻底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