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06电机的那些事

楼主(2013-09-17):
4006电机真神了,2.5kg4旋翼,4s5000mahROC放电到3.7报警,1238浆飞航线6分钟,1147浆飞航线7分半,,奇怪的很,,拉力没觉得小多少,,而且电机电调也没12寸浆的时候烫了,,,在此发贴感谢,ID:跳入死亡湖,和kikilka给予的指导!与众魔友共勉!

网友A:
桨大拉力大用电就多,以前4s3300 10桨1900g可以飞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拉力大用电就多,以前4s3300 10桨1900g可以飞10多分钟。

应该是这样,同样的重量下,拉力是相同的,浆大,拉力余量就大,浆小拉力余量小,转速加快来保持相同拉力,扭力小,就是说电调在磁钢上耗电少。现在看来,我扭力上耗电比转速上损耗大,这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达到此电机最佳效率!!

网友B:
哦,还有这现象呀,看来浆和电机要匹配才行,谢谢楼主的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这现象呀,看来浆和电机要匹配才行,谢谢楼主的的实验

我个人的理解,电机好坏之分,就是最佳效率下的拉力不同,一个山寨4006可以产生1kg拉力,磁钢不够厚扭力不足,电磁转换效率不足,一个4225同样可以产生1KG拉力,可能4225省电,TM产生的1KG拉力更省电,如果说只需要产生0.5KG拉力,山寨4006也许就和4225,TM相差无几,,我在这也不是给4006做广告,我一朋友4225感觉跟我这山寨电机差不多效率,所以有感而发,,,,,不过TM确实要更省电,,,个人认为,,要么便宜货追求性价比,,,,要么一步到位

网友:
我的lok3510kv800也是11 47浆比1238多飞2分钟,估计这级别的电机最佳搭 1147了。

网友C:
祝贺摩友,在折腾中发现适合自己的尺寸,参谋长来咯~

网友D:
4006有个缺陷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浆侧那个轴承固定位用料太薄了大概只有0.5mm的一圈,桨平衡不好的话,时间长了那个固定轴承的圈会被窜得很大,轴就有虚位,一旦有虚位,震动会很大,严重了就卡转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6有个缺陷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浆侧那个轴承固定位用料太薄了大概只有0.5mm的一圈,桨平衡不好的话,时 ...

对,现在有个浆夹夹不紧,十分伤脑筋,,,一会里面垫点东西再去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06有个缺陷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浆侧那个轴承固定位用料太薄了大概只有0.5mm的一圈,桨平衡不好的话,时 ...

自己做一个套子给套起来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481&extra=page%3D1
看我的套子。
轴承现在几乎炸一次机换一次,干脆批发了100个轴承在家里慢慢换。

我也是4006,而且我才1kg,飞5分钟就没电了。难道到电被飞控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套子给套起来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481&extr ...

是什么动力配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动力配置呢?

F450山寨机架。
2.2Ah 3S电池。
flyfun 30A电调。
MWC飞控。
4006电机。
1045桨。
自制图传。
1.35kg左右。
5分钟3.7v电压左右,飞猛一点就低于3.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50山寨机架。
2.2Ah 3S电池。
flyfun 30A电调。

电机电调下来温度如何?是不是机身震动比较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下来温度如何?是不是机身震动比较大呢?

振动是比较大,电机和电调温度大概30-45左右,有点温手。但不烫。

网友F:
我都用4006,大家说飞行时间长短,但各有不同高度、距离、重量。
我试定高定点下5-6分鈡下耒及连飞幾次,確实温度微暖,反宜电池温度高过马达
4006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用4006,大家说飞行时间长短,但各有不同高度、距离、重量。
我试定高定点下5-6分鈡下耒及连飞幾次,確 ...

只能说低端电机里算性价比高的了,或许会跟某些中端电机性能差距不大,电机市场太乱,数据乱标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摩友,在折腾中发现适合自己的尺寸,参谋长来咯~

我的尺寸大的很~~~~

网友:
最重要找到合理数据飞行。

网友:
我得4006还没上电测试过

网友G:
我的F4006  680KV 六旋翼  轴距720,空机不带电池重量1300G。自制4S 5000毫安电池,悬停飞行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F4006  680KV 六旋翼  轴距720,空机不带电池重量1300G。自制4S 5000毫安电池,悬停飞行18分钟。

请问你这个配置  用的 是 什么型号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