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玩的铝焊和 用天然气的小氧焊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     我以前发过贴 说修空调的小氧焊可以用天然气      一直没空放照片   今天补上   然后加上铝焊的照片
没什么好说的   把防止回火器转穿了   直接插到天然气管里面就成了   天然气管里面是纯的低压天然气  而且是长管子 各个接口都是塑胶的       不是一个瓶子      所以就算是回火也没什么太大危险性

说说铝焊   这个东西早有耳闻  还是第一次玩       一直看到有低温铝焊的丝  一直没机会用上     一次悲剧让我用了这个     最近改装通用汽油机  加大功率  准备给小飞机用
上油管看鬼子的视频   打磨缸头的进 排气道  结果果断悲剧      在壁厚很薄的地方磨穿了      非常的恼火啊       但是就买了一直想用的焊接丝      但是第二天鬼使神差的  拿着缸头去找本地焊水箱的 铝焊   效果那叫一个悲剧      我那可怜的缸头居然把气门座圈都烧出来了       表面也和狗啃了的没区别    总之就是报废了

铝焊丝终于到了      拿来测试了下  把改装化油器的接头焊上了       感觉这个东西的特性类似于锡焊     铝合金表面上只要清理干净了   温度一上去 就浸润了    然后用不锈钢小刷子一刷  做了基础 然后把两个做了基础的面贴合在一起     加温   稍微再用焊条填一下  就很容易进去了   感觉也和锡焊技术要领基本一样       焊接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至少比他们商店里面做的好

楼主:
焊接效果

网友:
正需要焊接铝件,请问楼主的铝焊丝从哪里买的,另外焊接需要其他助剂吗

楼主:
什么助焊剂都不用     直接用焊丝想划火柴那样划  只要温度到了就能贴上去               这个丝很神奇    有咬烂氧化铝的能力    感觉有点小逆天     一直没想到这个东西啥配方           顺便说下 这个玩意肯定不是铝      5根焊条拿在手里面 分量不轻

网友:
有咬烂氧化铝的能力    感觉有点小逆天     一直没想到这个东西啥配方

网友:
太好了,哪儿买的,能透露一下吗?

楼主:
淘宝   说多了可能被当成发广告的吧

网友:
我找到了网上卖这个焊条的。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东西可以在480-500度下焊接。我的烙铁可以达到480度,再配上热风枪,不知道能否焊接。东西到了以后我试验一下。

楼主:
我是用修空调的小焊具修的     小氧焊喷出那么高的温度的火焰都烧了1  2分钟才能把铝加热到 400多度       铝加热到400度以上  才能融化焊丝的      烙铁没有把铝整体烧热到400度的能力       所以我估计会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修空调的小焊具修的     小氧焊喷出那么高的温度的火焰都烧了1  2分钟才能把铝加热到 400多度        ...

烙铁+热风枪,局部可以到480度,但是整体散热比较快,也许不能焊铝。这个不行就用那种带液化气罐的焊枪,肯定是可以的了。

网上查了一下,这东西不单单可以焊铝,还可以把铜铝、铝铁焊到一起,很不错。

网友:
我在淘宝上发现有很多种铝焊丝,不知你用的是哪一种?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
焊铝的焊条

楼主:
焊条型号是WE53    我买的最贵那种     才把不锈钢和铝焊接在一起了   这个东西不仅可以对焊铝 还能焊不锈钢           能不能对焊黄铜没测试过

网友:
这个真要好好试下,太好了,真是逆天了。。。。。。

网友:
俺也是修冰箱的一套小焊炬,看来有的玩了。。。。

网友:
一直想买冰箱套装,但氧气加液化气或乙炔实在是怕危险,楼主是哪里人?

楼主:
氧气瓶加气不危险的 很简单的技术    刚开始你可以叫加气站的师傅帮忙      熟练后 就自己做了            我是四川人

网友:
焊接的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
声控开关

网友A:
实践证明,热风枪和电烙铁可以熔化低温铝焊丝,但是无法焊接到铝块上。

楼主:
想到了 能不能做一个电磁价格的设备 加热铝 然后靠铝本身融化焊料 这样焊接强度很大 而且消耗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