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25B能干嘛

楼主(2013-09-17):
国内貌似有几家弄个AF25B去喷农药,这玩意一次才10KG的量得喷多少才回本阿?

网友:
作秀啊啊啊啊

楼主:
你觉得影响喷药有哪些障碍阿?AF25B有类似雅马哈的YCS姿态控制系统么

网友:
噱头……字数字数,注意字数

网友A(2013-11-17):
植保无人机是以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植保机的作业强度不是一般现有的无人直升机所能承受的,目前就实际来看,25B并不适合农业使用,故障率实在太高。
   无人机打药随着人工费的提高会越来越普遍的,现在很多农药公司都推出了无人机专用的超低量喷药,一亩地只需要0.3-0.5升就可以达到防治要求,无人机一天作业速度往往可以达到300亩/天 以上,按现在的人工费10-15元/亩,省下的农药价值可以达到10元/亩,综合收益已经非常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保无人机是以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植保机的作业强度不是一般现有的无人直升机所能承受的,目前就实际来 ...

楼上说说什么故障

网友A:
就现在接触的买了改成打药机的这个飞机的很多客户,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容易过热熄火,离合器故障,飞机震动太大导致装了飞控后容易出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有确实的客户连续打药成功的,零星的测试及表演可以,做实际打药的,都全部趴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现在接触的买了改成打药机的这个飞机的很多客户,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容易过热熄火,离合器故障,飞机震 ...

  资深 人士 也 ——!!——太谢谢你的信息了。。。

如果 10kg 载荷 的飞机 能降价 到 6800元全套 呢 !!

而且 也把缺点都改除了——发动机过热——>改水冷!!

反正 你打农药飞1个小时总得落地加农药俺再乘机加冷却水

飞控 加确实有效的 减震。且工况很好。。。

网友(2014-01-18):
25b国内能量产了

网友:
空中载体。无所不能,航拍,架线,撒药

网友(2014-02-20):
载过30kg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资深 人士 也 ——!!——太谢谢你的信息了。。。

如果 10kg 载荷 的飞机 能降价 ...

您那飞机绝对没戏的,,,完全和工业产品不沾边的玩意。。。而且从你发的贴看,没啥可能解决的了目前25b的问题,达到目前25b的水平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那飞机绝对没戏的,,,完全和工业产品不沾边的玩意。。。而且从你发的贴看,没啥可能解决的了目前25b ...

....何必实话实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