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41ap 飞控 用了602数传电台 915mzh那个 还能在上 ...
飞宇41ap 飞控 用了602数传电台 915mzh那个 还能在上切糕433了吗?

楼主(2013-09-17):
如题,数传电台接
遥控器
接收机 会有延迟 ,想在上切糕。。。不知道行得通不?

网友A:
必须行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看看他的配置吧

网友B:
切糕接收装飞机上? 电台就不用接收机连转接板了??直接电脑连电台指点飞?····好像没意义了····602 弄个车载天线 能10KM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