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更换关节轴承

楼主(2013-09-17):
十字盘更换关节轴承,新买的十字发现内部用的关节轴承精度不好,特在网上购买了IKO—Ge10C轴承。十字盘是LOGO600用的。更换后一点虚位都没有效果非常ok!

新买回来的十字盘,用的就是这样的关节轴承好像是定制。想要取出关节轴承需要去网上购买一瓶除锈剂喷之,然后稍微加热可以拿出来轴承。

注意看这个外圈是塑料的。

看看进口的外圈是钢制,外圈内还有塑料内圈。

拆完以后完全要去除除锈剂。

zap的螺丝胶大家都懂得。

换好后的样子。

原来的关节轴承外圈5MM的厚度,新的进口型号没有5MM的只能用6mm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换完后质感也提升不少

网友A:
测试一下!别上天了鱼眼掉出来了!

网友B:
那可不是一般的塑料,应该是聚四拂乙烯 。比一般金属还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别上天了鱼眼掉出来了!

看来弟兄看过的十字盘太少了,大部分的十字盘都是如此设计的 mikado   英国改装零件UK  RJX  没有看见那个给关节轴承飞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是一般的塑料,应该是聚四拂乙烯 。比一般金属还耐磨

呵呵IKO中间内圈也有塑料。不过外圈的改成钢制的。效果更好。硬度更好。

网友:
好象很难装的样子呢.

网友:
看上去很好的样子

网友:
帮顶,我的十字盘感觉虚位也有点大,就是没工具拆

网友:
这个叫万向轴承

网友:
用什么拆的啊。。。。。。。

网友C:
还有其他规格的鱼眼吗?例如,500的,X5的

网友:
塞一圈0.1聚酯薄膜,可以减小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是一般的塑料,应该是聚四拂乙烯 。比一般金属还耐磨

鐵氟龍??
鐵氟龍??
鐵氟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其他规格的鱼眼吗?例如,500的,X5的

尺寸可以自己测量一下,鱼眼的内径、厚度  关节轴承的外经、厚度,然后在淘宝上面找一个iko、或者瑞典sf信誉好的卖家把参数报一下,他会给你具体的型号的。至于拆卸要仔细看看十字盘了因该都是可以拆解的,现在的十字盘除非是JR等等的高级货剩下的几乎都是很便宜的关节轴承,换完以后你会感觉视觉上有很大提升。

网友D:
旧款的R30/50是铆接的,没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款的R30/50是铆接的,没法拆。。

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不过大部分都是可以拆卸的,因为只玩logo 和jr的飞机其他我就 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