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x5丢出去 翻滚。。是不是舵量太大了 一般三角翼设置多少比较好呢

楼主(2013-09-17):
三角翼x5丢出去 翻滚。。是不是舵量太大了 一般三角翼设置多少比较好呢

网友A:
得看什么飞控、舵角孔位,没法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什么飞控、舵角孔位,没法一概而论。

木有飞控

网友A:
没飞控,那就先舵量减少40%试试呗,扔出去平稳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飞控,那就先舵量减少40%试试呗,扔出去平稳点。

舵量减小到40%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控,那就先舵量减少40%试试呗,扔出去平稳点。

嗯好的

网友:
把舵机钢丝移到最里面的孔看看

网友B:
横滚是反扭造成的.没有飞控就需要你扔出去以后人手纠正了.看你的基本功了.我的X5我各种扔法都搞过了.挺有意思的.看看我这个反扭厉害不?
http://www.tudou.com/v/c195eMxfnA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i8yuMs964o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滚是反扭造成的.没有飞控就需要你扔出去以后人手纠正了.看你的基本功了.我的X5我各种扔法都搞过了.挺有意 ...

额 你的技术好啊 这样丢还能飞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B:
横滚是反扭造成的.没有飞控就需要你扔出去以后人手纠正了.看你的基本功了.我的X5我各种扔法都搞过了.挺有意 ...

我去,丢出去倒飞推杆....这个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