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式没双桨,特技模式有双桨

楼主(2013-09-17):
各位大师,我的机子普通模式飞行没双桨,但是特技模式下就有双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依次检查:
横轴;
桨夹连杆,两支桨的螺距(中点,最低、最高点都须一致);
桨平衡;
换更高质量的桨。

供参考。

网友:
桨的质量问题!。 !!!!!

网友:
板凳正解!

网友:
那个主要就是桨叶的横向重心和纵向重心必须一致,再着检查一下你的横轴、油封、主轴,这些就可以了,油封检查是否过软

网友A:
应该是普通模式也有的,只不过转速低,变形小,你可能没发觉

网友A:
把飞机放稳,在同一位置,精确的测量两只桨的螺距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普通模式也有的,只不过转速低,变形小,你可能没发觉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放稳,在同一位置,精确的测量两只桨的螺距是否相同

螺距是相同的

网友B:
首先如果螺距没问题的话,注意是否有认真做过桨的动静平衡。
再者如果是木桨或者劣质桨,通常是的桨先天素质的问题。
如果桨没问题,通常会是连杆扣虚位、相位臂虚位的问题。
再然后还不行的话,换条横轴试试,有可能是横轴细微的弯曲。

如果之前有坑碰,没有换横/主轴的话,很大可能是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如果螺距没问题的话,注意是否有认真做过桨的动静平衡。
再者如果是木桨或者劣质桨,通常是的桨先天素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