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MinimOSD连接APM2.52问题

楼主(2013-09-17):
请问下哪位大师知道,MinimOSD连接APM2.52具体怎么连。

问题一、刚入手OSD,但连接时与视频不重叠,开机后只显示视频无OSD,不过将输入视频重新插下就好了,奇怪。

问题二、我接的时候OSD直接接APM2.52数传口,供电还好,有一点点热,但我没有接12V,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问题三、我的OSD是要与数传共用的,查资料真的很少呀,好象是共接在APM2.52的数传口上,线怎么办,OSD与数传并线吗?

望了解的给我多讲讲,感谢感谢

网友A:
我和楼主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第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第二个我的osd一直没外接过电源,也没有用osd给摄像设备供电过,发热很正常.第三个可以并联的,但是注意一下, 数传和osd都用的时候osd的有个接口是不接的,具体参考wiki.

网友B:
问题一:不太了解,不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我的固件是手动模式没有数据叠加,增稳和返航才有
问题二:是芯片本身发热,正常,MINIMOSD的发热确实很严重,我也一直担心,商家告诉我都这样,没问题,我自己不放心就加了两个散热片
问题三:是并联的,MinimOSD's TX is NOT connected if there is also a "wireless serial link" in parallel (E.g.: XBee) in order to use a Ground Control Station simultaneously.意思就是当OSD和数传并联的时候OSD的TX插口需要断开。(后面的图片有点错误,3P插口那端靠近板子中间是地线靠近板子边缘的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不太了解,不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我的固件是手动模式没有数据叠加,增稳和返航才有
问题二 ...

感谢,解答的很清楚,让我明白不少。

再请问下,12V可以不接的吧,不接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请教下,你是怎么设置个别模式里显示OSD的,看你有说只是在返航和增稳时才有,这个是在APM上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第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第二个我的osd一直没外接过电源,也没有用osd给 ...

感谢回答,第一个问题里,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自己焊的还是挺放心的,我是将摄像头输入重新插拔下图像就好了,视频也有,OSD也可以重叠,就是开机时不行,是不是有个先后顺序的,如果有先后倒是麻烦了,怎么控制呀

网友(2013-12-31):
我是有图像没数据,拔了摄像头的视频线后能显示数据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不太了解,不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我的固件是手动模式没有数据叠加,增稳和返航才有
问题二 ...

osd怎么自动连接啊 我是和数传并联的 但是必须要在电脑上连接了数传osd才和飞控连接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连数传 osd就和飞控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