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锁尾舵机用MKS8910如何?

楼主(2013-09-17):
亚拓500,锁尾舵机用MKS8910如何?

网友:
绝对没问题!性能相当好的舵机!

应该是MKS8910+

网友A:
一般般,我的500DFC用过MKS8910+,高速退航线跟着飓风动作会甩尾巴180度,后来改标准舵机,力量大,随便你做什么动作!推荐YT的DS655,或者相当的其它锁尾舵机!

网友:
原厂带的舵机不是也挺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我的500DFC用过MKS8910+,高速退航线跟着飓风动作会甩尾巴180度,后来改标准舵机,力量大,随便你做 ...

听你的,今天该成的舵机了亚拓DS650,下班后飞看看。

网友:
直接上标舵,不解释。我的500用DS620都锁得很好。

网友:
我的500也用8910+  ,飞着还不错,不知道激烈3D怎么样

网友:
500以上必须用标舵锁尾,没办法的!

网友:
我之前用9254感觉还行不过3D就比较吃力,现在换了515mg

楼主:
换舵机后的图片,锁尾很好。舵机DS650。

网友:
楼上应该把舵机放机身右边的,放左边就把舵机座上的机身编号搞没了!

网友B:
Ds650可以直接装500dfc?
还是要扩过舵机安装的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650可以直接装500dfc?
还是要扩过舵机安装的那个位置

是要将原舵机空扩大的。

网友:
平时没事, 风大的时候容易锁不住!  亲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