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DFC,MB,循环螺距6度设置*****????

楼主(2013-09-17):
循环螺距在6.7度左右蓝灯亮疑问:这个设置是要达到6度,还是要看蓝灯???

楼主:
高人快快出现吧

网友A:
说明书好像是调整到6°,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好像是调整到6°,蓝灯

是的,但我的6.7度才篮灯

网友B:
我感觉稍微多一点没啥大事。敢问一下楼主用的 加长大浆夹摇臂还是 普通摇臂?

网友:
我550调到八度才蓝灯,也不知道怎么弄,不过一样飞

网友C:
个人理解,可以飞,只是摇杆解析度降低,不是老鸟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可以飞,只是摇杆解析度降低,不是老鸟感觉不出来

看来dfc普遍有这问题,我也不纠结与是不是6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稍微多一点没啥大事。敢问一下楼主用的 加长大浆夹摇臂还是 普通摇臂?

就是dfc原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dfc普遍有这问题,我也不纠结与是不是6度了

看说明书,记得有讲,遇此情况将斜盘舵机球头向内移一个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说明书,记得有讲,遇此情况将斜盘舵机球头向内移一个孔位

已经移了,不移的话要接近8度了

网友:
6度比蓝灯更重要,6度红灯据说问题不大。

网友:
换金属舵臂吧,3个孔的那种,用最内的孔就能设6度了

网友:
亚拓的DFC是达不到六度的

网友:
说明上是要求螺距6度的时候观察灯色,是蓝灯就适合MB,个人觉得差零点几度影响不大,这跟飞机放置面是否水平也有关系,我的飞机放桌面转个90度螺距都会变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extra=page%3D
看看这个吧,不知道帮你不,,我也新手

网友:
6度  DFC很难调到的   FBL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dfc原装的

那就 换一下 舵机摇臂球头位置试试吧。俺第一次就是没怎么仔细看说明书。只是简单的对照了一下设定卡,就连控里 需要默认油门曲线都不知道就去飞了,万幸手感超好。我觉得MB还是其他3轴也好,十字盘水平的调整才是最最重要的,要不飞起来自旋肯定不稳定。顺道说一下俺现在的的副翼循环螺距是6.5度,舵机也不怎么好了 有时候还7度多些,没啥体会,不过俺是菜鸟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 换一下 舵机摇臂球头位置试试吧。俺第一次就是没怎么仔细看说明书。只是简单的对照了一下设定卡,就 ...

先就这么飞了,反正还不会3D

网友:
500dfc确实调不到6度,一般在7度左右,不过飞也没什么问题,包括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