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 V2是否可以更换730MX马达?

楼主(2013-09-17):
我的一台亚拓550E V2侧板已经从1.6mm改为2.0mm(H55012A)的了。想换730MX马达,是否可行?马达固定座肯定要换与730MX配套的,宽度不知道是否能用?我看了下侧板安装马达的地方可能要进行改造。求答案 谢了

网友A:
要换马达座和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马达座和侧板

这个亚拓ALIGN 550E PRO 马达固定座H55B002XXW 与 ALIGN 550E 马达固定座 H60033A 的宽度一样吗?可以装上侧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亚拓ALIGN 550E PRO 马达固定座H55B002XXW 与 ALIGN 550E 马达固定座 H60033A 的宽度一样吗?可以装上 ...

寬度是一樣的,馬達的安裝方式一樣

网友B:
好像要换侧板。730MX要大点,原侧板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换侧板。730MX要大点,原侧板不能用的。

把侧板装马达的地方改一下应该可以的。把图片中红圈位置去掉应该可以装下730MX.

网友(2013-11-18):
同问,我是新款550 DFC能直接换么?

网友(2013-12-24):
好像600的有改装件  550就不晓得了

网友:
楼主,你看下我发的帖子,我已经改好了的!

网友:
换汤不换药的马达,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