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传感器得到信号,然后控制四旋翼飞行器

楼主(2013-09-17):
如题。例如通过超声波测距,设置飞行高度为2M,让飞行器悬停在空中。具体怎么实现?求指导!!!

网友:
帮顶,这个我也是想知道

网友:
PID 控制,油门信号 进入一个电路  电路板输出一个 信号给飞控
设置 高度 和 你传感的高度 去PID  输出 一个 PWM 信号 就可以了

网友:
红外 还是激光测距好点吧

网友:
哈哈 这个东西 估计要自己做,估计不会很难,PID 算法  遗传算法,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传感器还有气压传感器,

网友:
一点点想法:
1. 首先你要确定如何输入这个2米高度指令,如果你有数传电台,可以直接输入到飞控,如果没有,可以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输入,当然摇杆没法直接输入一个绝对高度,这时可以用一个累加数H来作为高度指令,累加数H初始值为零,代表高度为零,当油门往上推时,累加数根据推的幅度来累加,油门中立点往下时,累加数减少,最小为零。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高度指令了。
2. 高度测量,超声波传感器得到一个高度信号h后,与输入指令H作负反馈,得到一个偏差n,用n进行PID 运算后得到一个控制信号D作为四旋翼新的上升下降输入
3. 人工定高切换到超声波定高,算法要考虑到切换要平顺,超声波定高时,要考虑到最小测量值以下时的控制,与超出量程时的方案

以上未经证实的想法,不一定准确或者一定不准确,仅作探讨。

网友:
补充一个明显错误,累加数H初始不能为零,而应该是当前超声波测得的高度的量化值,否则在空中一切模式,直接坠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