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狗3WIFI

楼主(2013-09-17):
狗3WIFI开关机很方便,请教用蓝牙功能,和2.4G接收到底干扰不,用过指点下,机器是精灵。

网友A:
不干扰,wifi控制距离没那么远。

网友B:
WIFI 功率小 遥控是调频的 妹妹的大胆的往前走

网友C:
大疆官网好像不建议开的。

楼主:
自己测试好像开问题也不大,但远距离高空没有试过,哪位给确定下到底是能开还是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