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准备给精灵换P330CB的同学提个醒,不要和我一样走弯路

楼主(2013-09-17):
昨天到今天,换块板子换了两天。大家不禁会问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久?、其实主体部分昨天就好了,但是脚架在家里没带,所以要今天才能继续后面的。
原本想今天的工作很简单,结果,又拆装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自己不好,忘了之前传感器的线是哪个孔过的了。结果昨天过错孔,今天拆开重来。
然后想这下没事了,起落架先慢点,把狗思先上去吧。
于是,有了第二次.........
我老老实实的按着说明书上写的穿过了这个洞

然后等把狗思比划上去后发现.......这线差好多啊,根本够不到。要知道狗思的插线孔实在后方,而图中出孔是在精灵的前侧,线先在里面走掉老长一段,然后外面还要绕到后面,这长度就远远不够了。
那怎么办?拆开重走,精灵后侧的两个孔,一个是传感器,那地方可过不了两组。另一侧是接收机天线,只有这里了。而且这边刚好靠着插座,是最优路线。
狗思的数据线真心是有够宽的,这孔勉强能过,现在多个接收机天线,会比较难搞。我干脆把接收机螺丝卸了换个方向,让接收机天线从前测孔位走,后侧就专门留给数据线。
最后从反面看,各组线的出孔就是这个样子:

那啥,装完才想到要发帖子,实在不想再拆了。大家看下外面应该也能明白哈。
希望DJI能留意一下这种小细节,使大家能少走弯路。

楼主:
考虑再三,小弟无比蛋疼的还是卸开了螺丝,拍了下内部:
不知道接收机换了个方向是否会有啥影响,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接收机的方向对飞控没有任何影响,只要别距飞控过近就行。

楼主:
接收机就是方向转了一下,位置没变。

网友:
没有影响。

最蛋疼的是这个主板不支持 IOSD~

网友:
接收机还只是看天线而已,里面怎么摆,外面天线位置、角度合适就行了。

我建议接收机天线尽量与地面垂直布置,遥控器天线则是垂直向天摆放。

楼主:
精灵就不整啥别的了,能整个狗思已经够吃力了。还有个DJI电台,完全不考虑装上去。
装好了

网友:
没图传只能盲拍了啊

网友:
夠折騰的了!哈

网友:
个人认为天线如果在前面孔出,往远处飞时会有被云台挡到的隐患。天线在后孔出,被云台挡住时飞行器一般是朝自己飞,遥控信号越来越强的(后退航线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再三,小弟无比蛋疼的还是卸开了螺丝,拍了下内部:
不知道接收机换了个方向是否会有啥影响,有知道的 ...

朋友你蛋疼的有理,蛋疼的光荣,你蛋疼一次拍来照片给像我这样还没有实际操作的人很多的帮助,谢谢啊,希望你日后继续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