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飞控稳,功能都无所谓。

楼主(2013-09-17):
只需要能不严重掉高,不严重飘移的就行。。。今天用兔1拉横幅。掉高受不了啊。而且飘移严重。自动返航+自动降落后那降落速度直接掉地然后再弹起2米高,幸亏是好机架,要不然就跪了。钱不多。求2手好飞控。

网友A:
DJI或0D,调好了都稳。

网友B:
WKM没问题

网友C:
lz用的是什么机架。

网友D:
s4吧 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E:
我的X4自动降落,稳稳的,不弹。LZ用什么霸道的机架呀??

网友F:
天上钉钉子的话,零度的S4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