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X6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3-09-17):
ch5---手动定高。

需要不断的纠正位置,这是咋回事儿?

网友A:
我的X4也是一样,手动会漂,GPS 模式下稳稳的,听别人说和浆平衡,电机安装角度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4也是一样,手动会漂,GPS 模式下稳稳的,听别人说和浆平衡,电机安装角度等有关系。

别和我说GPS,我这个GPS下疯狂的往一个方向飞,手动干预都救不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和我说GPS,我这个GPS下疯狂的往一个方向飞,手动干预都救不回来。

难道没调好,发数据给零度的公公们看看吧。

网友B:
一,手动飞漂移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办法
二,GPS乱飞要检查GPS安装方向,磁罗盘校准以及周围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手动飞漂移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办法
二,GPS乱飞要检查GPS安装方向,磁罗盘校准以及周围的电磁干扰

GPS安装的方向超向机头位置,磁罗盘校准也没有问题。按理说干扰的话,罗盘校准没有问题,应该说周围没有干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安装的方向超向机头位置,磁罗盘校准也没有问题。按理说干扰的话,罗盘校准没有问题,应该说周围没有干 ...

看地面站参数有多少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地面站参数有多少星?

11颗,有时候8颗。而且地图上定位也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地面站参数有多少星?

我的GPS是安装在尾部,这个没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PS是安装在尾部,这个没有影响吧。

没有影响,只要方向对就行,IMU方向没错吧?

网友B:
IMU方向和GPS方向和机头方向必须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U方向和GPS方向和机头方向必须一致

方向一致。

网友B:
有空发个HJ文件上来看看吧,或者发给零度的各位公公们

网友:
我的X4稳的一塌糊涂,手动飘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发个HJ文件上来看看吧,或者发给零度的各位公公们

我今天去飞一个,之前发了,人家太忙了,让我提供一个有特征的数据,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有特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发个HJ文件上来看看吧,或者发给零度的各位公公们

我是老版本的X6一直也没有升级固件,有朋友说升级了以后北 京五环以内就不能飞了。

另外我昨天翻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这么一条解释。第七条,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排除方法是需要执行捕获中位,这个是在没有看明白。

                                                                                                    简易故障排除

                                                                                                    1

                                                                                                    飞行器画圈

                                                                                                    磁航向校准是否正确,

                                                                                                    2

                                                                                                    飞行器高度变化

                                                                                                    震动超限,请尝试减小电机震动。并作好桨的平衡 。

                                                                                                    3

                                                                                                    增稳定高模式,起飞直接翻滚

                                                                                                    1 电调连接线与 MC 接线是否正确2 IMU 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4

                                                                                                    平板/手机端无 WIFI 信号

                                                                                                    1、检查接口是否有松动
2、超出 WIFI 距离。
3、手机/平板端电量低。4、在无动力情况下,开启遥控-尝试模拟操作飞行器,
                                                                检查 WIFI 灯是随操作规律闪烁。 如未闪烁,请
                                                                检查手机-AP-WIFI 链路。
5、是否将路由器网络 ID 设置为 YS-X6-×(序列号)。6、是否将路由器 IP 设置为 192.168.1.1。

                                                                                                    5

                                                                                                    大机动过程中高度变化猛烈

                                                                                                    震动超限

                                                                                                    6

                                                                                                    飞行过程定点后飞行器晃动严重

                                                                                                    晃动超限

                                                                                                    7

                                                                                                    切入 GPS 模式后定点慢慢漂移较严重

                                                                                                    LED 是否单闪灯、增稳模式飞行后调整微调后,没有执行“捕获中位”操作。

                                                                                                    8

                                                                                                    增稳模式下无法控制飞行器

                                                                                                    没有定位,未开始姿态解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飞一个,之前发了,人家太忙了,让我提供一个有特征的数据,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有特征的。

就是有故障或者明显不正常的数据

网友C:
目测边上是 高架还是 高铁铁路? 有可能有重磁场干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故障或者明显不正常的数据

搞定了,我把飞行器全拆散了,有从头的安装了一边,完全ok,钉钉子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边上是 高架还是 高铁铁路? 有可能有重磁场干扰哦

城铁,已经搞定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到底处在那里,但是钉钉子妥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城铁,已经搞定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到底处在那里,但是钉钉子妥妥的。

我也用的是 X6-P 稳定的不是一般的吓人啊,只是我那只因为自己手贱 炸掉了。。。。。切记不要0油门状态下 切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是 X6-P 稳定的不是一般的吓人啊,只是我那只因为自己手贱 炸掉了。。。。。切记不要0油门状态下 ...

我全手动的时候,30米左右,零油门,但是我又给救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手动的时候,30米左右,零油门,但是我又给救回来了。

惊!!!! 我的是8米直接翻覆过来 没有救的希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把飞行器全拆散了,有从头的安装了一边,完全ok,钉钉子妥妥的。

好,祝爽飞,X6一直很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祝爽飞,X6一直很靠谱的

虽然没有找到原因,但是总算正常了,也就安心了。中秋好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