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2失控!

楼主(2013-09-17):
伟力V912四通锤子机间歇性失控,还经常无法对频。换了一块集成接收板,问题依旧。遥控器飞另一架V912一切正常,说明遥控器没问题。飞机和遥控器都是满电。大伙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按飞机的主电路板都更换过了而问题依旧存、且遥控器能正常操控另一架同型飞机之描述来看,你分析控是完好的这应该没错!同时还得添一句:新换上的主板也应该是完好的。因为,新旧两块电路板出现相同故障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就像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

那么,造成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应该是这飞机上其它部件引发的。

我的猜测是:
第一个要怀疑的部分是电源连线和电池接口。
电池接口的接触是否良好?导线是否出现了断股而造成了线阻增大?
接触不良和线阻过大都会引起电压偏低使得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建议:仔细检查导线和电池接口,这是修理过程中的排除法。

另一个最值得怀疑的部件是舵机,若它内部的马达出现了问题(舵机马达有死点、齿轮组运转不顺畅等),在动作时耗电过大将正常电压拉低了,导致共用一组稳压电源的接收部分或单片机部分的电压波动超过了允许值,从而引发当前的故障。
建议:将另一架飞机上的两舵机拆换过来试试,这也是修理过程中常常采用的替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飞机的主电路板都更换过了而问题依旧存、且遥控器能正常操控另一架同型飞机之描述来看,你分析控是完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辛苦了!马达的电线接口的确接触不良,接收板上的针脚都烧胡了。我之前已经把马达线直接焊接到旧接收板上了,可问题依旧存在。先是能起飞,但经常失控。后来就干脆对不上频了。不打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网友:
多半在接口上,注意接口一定要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