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三的视频输出烧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3-09-17):
狗三的视频输出烧坏了,能修吗??

网友A:
怎么烧的?

网友:
不知道突然就没了声音也是

网友B:
等高手解答。

网友C:
云台输出电压是12V吧,都以为是5V,买个降压器装上才行啊。

网友D:
找高手看看 应该是可以修的!

网友E:
我的黑狗3的视频输出只用过一次也坏了。七浦路倒垃圾的 卖家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