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四旋翼机桨刮掉一点点叶片

楼主(2013-09-17):
刚开始玩,XA-650小四旋翼,今天不小心右后方机桨刮掉了一些,两个页面刮掉的面积有小拇指甲三分之二那么大一点点,请问是否有影响?影像多大?

网友A:
有异常声音没,最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常声音没,最好换掉

没有异常声音,我是新手,才第三天,唉。。。悲剧!电池电量有点低,一不小心,就刮到了!

网友B:
换了安全
  要是因为这个点炸鸡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安全
  要是因为这个点炸鸡就不划算了

恩 谢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小载重塑料桨没震动可以忽略

网友:
没有明显震动的话 可以使用,小心点飞,没个起落下来都检查桨是否松动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一定要换,容易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