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了快一年了,从没上过油,请问应该往哪里上油保养?

楼主(2013-09-17):
用的是小P的PL180

买了快一年了,几乎2-3天用一次,只是平时给导轨刀架上有几个小圆珠上加点油,

最近左边齿轮有些响了,是不是需要上油了?

请问如何上油,上在哪里?车床还有哪里是需要经常上油的?谢谢

网友:
难度我眼花了,怎么看齿轮的齿尖尖的,是不是磨损过度了

网友:
不错,金属齿轮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尾牙加黄油,床头箱看油表,没油就拆盖往里灌油,丝杆光杆两边轴承套也要每班前注油

网友:
真牛哎,  1年了都不给润一下。干整,你这是要把妹子往死里弄啊。

网友:
也想知道,学习啊。

楼主:
床头箱看油表   我怎么看不到啊,请问怎么看?

网友:
哈哈、、、这真是光挤奶不给草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床头箱看油表   我怎么看不到啊,请问怎么看?

没有油表就直接开盖看,有起码要浸到大齿轮,开机才有飞溅,不到的话就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油表就直接开盖看,有起码要浸到大齿轮,开机才有飞溅,不到的话就加到

油最起码要浸到大齿轮  (小齿轮上倒油吗?油沾到皮带上没关系吗?)

开机才有飞溅   ------油有了飞溅为什么好?

不到的话就加到  ------  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是新人还希望您给详细解释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最起码要浸到大齿轮  (小齿轮上倒油吗?油沾到皮带上没关系吗?)

首先你的车床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床头箱,油至少浸过图中右边大齿轮的下缘,开车的时候大齿轮的旋转就能把箱内的机油飞溅的箱盖,然后滴落的各个需要润滑的位置
另外一种床头箱里面有自带油泵,机油就要浸过油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车床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床头箱,油至少浸过图中右边大齿轮的下缘,开车的时候大齿轮的旋转就能把 ...

哦  这么回事啊   多谢多谢

网友:
左边的挂轮不常用的话两月加一次黄油,说明书应该有保养要求,所有摩擦的地方都要加油

网友:
各位不要大惊小怪,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