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改舵机的转向

楼主(2013-09-17):
本人想改机的转向,尝试将航机内的马达正负极反向连接,测试时发现他不但不能正常运作,而且还发出大量的热。请问有没有方法可改机的转向? 因本人想接到三轴的无副翼陀螺仪上,所以不能只靠改遥控器上的正反设定。

网友:
LZ,你这样换马达的正负极,会让舵机进入死循环的,所以发热。舵机主控想正转,但马达实际上却反转了,然后主控继续发出正转指令,马达反转,主控纠正,不听这样,就发热了。解决的办法最好还是换飞控的代码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的事,到陀螺的设置菜单里将舵机反向不就行了。

网友A:
坐在沙发里的朋友:
你的分析虽然很到位,但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的分析能力显然成了反比……
想让舵机反转的真确做法是:
1、舵机马达正负极对调(楼主已完成此改造);
2、舵臂位置检测、反馈电位器的接线也同时调整。具体方法是将电位器两侧(该电位器通常是三个引脚,中间的是反馈输出端,勿动)的引脚接线位置对换;
如此两步改造后,舵机就能实现楼主的希望了。

网友:
为啥要改舵机呢?陀螺仪就能设置反向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点! 本人有空会将电位器两边的接线反接。本人用的是华记三轴,所以不能于陀螺仪改舵机反向,我华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在沙发里的朋友:
你的分析虽然很到位,但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的分析能力显然成了反比……
想让舵机 ...

正解!!!

网友:
四楼正确!

网友(2013-10-24):
银燕的舵机8克的,貌似直接有反向舵机~你可以去某宝搜搜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2014-01-14):
马达 两根线 对调     电位器  两边线对调
我是经常改得  双水平尾翼  一反一正 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达 两根线 对调     电位器  两边线对调
我是经常改得  双水平尾翼  一反一正 舵机

说得对,有道理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A:
坐在沙发里的朋友:
你的分析虽然很到位,但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的分析能力显然成了反比……
想让舵机 ...

頂5樓,借其文再貼一次

1、舵机马达正负极对调(楼主已完成此改造);
2、舵臂位置检测、反馈电位器的接线也同时调整。具体方法是将电位器两侧(该电位器通常是三个引脚,中间的是反馈输出端,勿动)的引脚接线位置对换;
如此两步改造后,舵机就能实现楼主的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在沙发里的朋友:
你的分析虽然很到位,但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的分析能力显然成了反比……
想让舵机 ...

说到点子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