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2.4G液晶 T6EHP-E 6通 遥控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3-09-17):
我是一位新手,刚从网上买了一台“乐迪2.4G液晶 T6EHP-E 6通 遥控器+接收机”可怎么也不会用,请那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卖家没给说明书吗??这个控比较简单的,注意有两个通道需要反向

网友:
乐迪的官网上有说明书下载的

网友:
找说明书去

网友:
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家没给说明书吗??这个控比较简单的,注意有两个通道需要反向

那两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通道?

我印象中好像是3、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没给说明书吗??这个控比较简单的,注意有两个通道需要反向

按照说明书操作也不成功,不知问题究竟出在何处,那位高手朋友能当面指教,将不胜感谢,我的电话是18958015367

楼主:
按照说明书操作也不成功,不知问题究竟出在何处?那位高手朋友能当面指教,将不胜感谢,我是杭州的电话是18958015367

网友C:
我有一台,目前在飞450直升机,现在用着很好,飞机飞着也很稳。我要先问你一下,你要用这个控飞什么飞机?这个主要是飞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目前在飞450直升机,现在用着很好,飞机飞着也很稳。我要先问你一下,你要用这个控飞什么飞机?这 ...

固定翼

楼主:
引用 楼主:
固定翼

目前尚在设备组装熟悉阶段

网友:
是什么样的固定翼?用这个遥控器飞固定翼最多只能用5个通道,因为第6通道不能独立控制是和第3通道混控的,另外你的接收机与遥控器对频了吗?新买的要对频的,方法是遥控器上电开机,接收上电,其他的通道要接上舵机,注意第3通道插口插电调的BEC方向不要弄错(接收机正放,上边插针是信号线白线或橙线,中间电源红线,底下地线黑线或棕线。),其他接舵机的通道也不要插错,然后拿一个钢针,在接收机天线端处有一个孔,那个是对频孔钢针插进去按住里边的小按键不松手,然后观察接收上的指示灯,由闪烁状态变成恒亮状态,同时舵机会有动作,说明对频成功,松开小按键拔出钢针,以后无论上电掉电均不用再对频。这样你的遥控器和接收器就可以用了,注意一点,对频时电调上的电机可以不上,防止对频成功后,电机突然猛转伤人。对频后需要针对性的进一步设置,飞固定翼的话,十字盘模式要选择1S模式,把第5通道感度功能关掉,这样第5通道就是个开关通道,可以控制起落架。再针对实际情况设置1到5通道的正反向,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D:
如果需要说明书的话我有,电子版,这控我现在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说明书的话我有,电子版,这控我现在也用

我也有,就是遥控器上的开关或按钮没有任何使用说明,不知是否与你的一样,能否传一份看看,谢谢。

网友E:
需要中文说明书 的话可以叫我   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中文说明书 的话可以叫我   我给你

需要的,请发一份看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请发一份看看,谢谢你。

可以点击看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6f5f3dd533d4b14e852468d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