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粗问题了

楼主(2013-09-17):
一个电机不转了,然后重新上电又好了,发抽啊,时好时坏,我检查线路也没发现什么连接上的问题,我的是APM的飞控。求朋友们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

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倒是我自己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倒是我自己焊的

看看是不是哪松了。

网友:
直接焊死、不用香蕉头

网友B:
香蕉头一般不会出问题的,但最好加个热缩管

网友:
都直接焊死   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蕉头一般不会出问题的,但最好加个热缩管

今天又问了一个人,他说可能是电调初始没检测到信号的问题,要重新校准电调,我想问问,是不是飞机飞了很久就要重新做一次电调的校准,现在飞机没任何不良反应,但是我担心哪天他在天上突然那个电机又不转了,就悲大剧了

网友C:
虚焊可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可是大问题

恩,吧热缩管去掉一个后发现一根线果然没有焊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