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了很多航次 图传严重困扰我 上载机和天线安装图片

楼主(2013-09-17):
最近把小F450换成了飞越6旋翼机架  载机起飞终于不超重了  飞起来那个稳定啊  但是这图传也太烂了  死活就200米  就不行了  图传配置  开心模型5.8G发射机1000MW  监视器一体接收机  三叶草天线  还试过发射用三叶草    接受用一根长天线   但是效果始终就200来米 就雪花直至看不见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能加功放不   上图

我的载机

我的载机

发射机天线的安装

发射机天线的安装

接受1

我用的两种天线

我用的两种天线

我的视频截图 飞的很高 就是图传不行

我的视频截图 飞的很高 就是图传不行

网友:
换接收,估计那个显示器用的一体接收很垃圾。我用的也是这套行头,100米内就已经雪花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开心的一体机·,最远1km,不过我发射是另外买的,400mw

网友A:
用五频道,接收用4叶草,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一体接收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五频道,接收用4叶草,就这么简单

大哥  能麻烦再说具体点么 我是新手  不知道该怎么调那个拨码开关   另外4叶草是什么天线   我接受上现在用的是4叶草么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麻烦再说具体点么 我是新手  不知道该怎么调那个拨码开关   另外4叶草是什么天线   我接受上现在 ...

那买的问谁

网友:
拨码开关,把1,2,4开关在上面,把3拨到下面,不知道你那方向,上下都试试,因为5频道是最接近5.8G的,还有就是你那个天线不行,不要买带壳的,坑爹,还有你那棒子天线也不行的

网友:
换频道,每个频道试试,不行就换发射,再不行换接收,再不行就全丢了吧

网友:
我准备买400mw图传

网友:
飞机上两套飞控?两个GPS?

网友:
拆下来  图传地面拉距看看有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麻烦再说具体点么 我是新手  不知道该怎么调那个拨码开关   另外4叶草是什么天线   我接受上现在 ...

200-300毫瓦的图传都比你这个距离强。如果不行不如换1.2G的飞吧,5.8的真不好说它。还有接收机要稍微好点的,不要用什么一体小接收机。
还有看了你的设备,太多了。尽量用小功率图传发射,这样对各设备的干扰小点,动不动就1W的图传上去多旋翼空间有限啊。

网友:
说不定是虚标的

网友:
我自制的200mw都能传500米。

网友:
机架上俩锅盖是啥意思

网友:
有空我也去试试!

网友(2013-11-21):
今晚,我要把沉掉的好帖都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