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asycap采集视频,但是电脑的图像受干扰,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7):
用easycap采集视频,但是电脑的图像受干扰,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找到原因了,是逆变器干扰的。

网友A:
室外飞用电脑采集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飞用电脑采集图像??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用监控录像机录的话会方便的多吧

网友:
那玩意就是个渣渣啊,用一次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