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U1飞丢,好小子1000的远航不归记。

楼主(2013-09-17):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419

的U1飞丢了。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好小子1000载机,XXD2212 KV930,8寸慢速桨,好盈40A电调,3S 2200狮子电池。飞机加设备(数码相机,GPS轨迹记录仪,合计200克)起飞重量900克, 全油门推力450克。
华科尔D10控,8通接收机。实测遥控距离不少于1000米。失控保设置成,失控油门保持,三段开关切到返航模式。
起飞前测试:
在这次飞远之前,我先测了爬高,好小子就在我头顶,盘旋上升,飞离视线后又爬了2分钟。然后打返航,关油门,好小子1000足足无动力滑行了8分钟才落地。落地后电压只有3.6了(电池续航不足的征兆,我没重视)。
然后换上刚充满的3S2200电池,起飞后目视范围内关控测试失控保,自动返回工作正常。
飞丢过程:
飞机爬高后,油门打到80%,我三段开关打到定高定向,飞机飞远。
飞出遥控距离后,失控保工作,飞机返航,飞不了多久又进入遥控范围,这时我的遥控器还在中间位置,U1会进入定高模式,当时我以为它依旧在定高定向模式,能安航线返回来(U1三段开关从平衡模式切到中间是定高定向,从返航模式切到中间是定高,其实这时飞机在定高模式不可能完全直线飞行,会渐渐飘离返航航线,距离变远后,又失控保工作,开始返航,如此反复消耗电力。我在第8分钟时把遥控打到返航模式,估计这时已经晚了,不够电飞回来。
这次损失估计在1500元左右,很惨痛!

网友:
1500很便宜了,相对多旋翼

网友:
2212 KV930配8寸桨,这效率····
如果是用2212KV1400配的8寸,第8分钟电应该就够飞回来了

网友A:
ni你还真行,连图传都不装盲飞啊。不是有gps定位器吗,找到了吗?

网友:
这样的经验才1500算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你还真行,连图传都不装盲飞啊。不是有gps定位器吗,找到了吗?

飞机没找到。
我的GPS只能记录轨迹,不能回传数据。只有找到飞机,才能知道飞行路径。

网友:
损失不大,希望不影响。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
无图传飞行耗完电是有点郁闷了。下次还是能看到图像,看到电压再估计自己的飞行时间才能减少丢机的几率。
慰问一下。

网友:
我飞丢2架飞机,5000+了·····惨痛···

网友:
图传都没用,就敢远航。。。

网友:
太鲁莽了。。竟然没有视频,完全盲飞。。很容易因为耗尽电池丢机的。

网友:
我刚上飞控没有图传的时候,试过一直一个方向飞,看不见的时候心那叫一个七上八下啊,过了会看见一个小黑点回来了。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主还没飞几次,因为配置的习性还没摸透

网友:
没有图传也玩远航,你

网友:
我15号 飞丢了  X5  损失4000+  现在纠结啊

网友B:
我认为飞控应该做成如果因为失控而返航,那么无论是否再接到遥控信号都不应该理会直到飞回家为止。不过现在受硬件问题影响,我这个希望好像无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飞控应该做成如果因为失控而返航,那么无论是否再接到遥控信号都不应该理会直到飞回家为止。不过现在 ...

这情况就无法远飞了,一次失控就得回到家才能再次出发

网友C:
LZ应该在机身上贴个纸条,捡到者奖励多少多少,和你的电话号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飞控应该做成如果因为失控而返航,那么无论是否再接到遥控信号都不应该理会直到飞回家为止。不过现在 ...

这个应该不是硬件原因。。对于编程来说,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向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硬件原因。。对于编程来说,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硬件原因,因为你的自动返航是靠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实现的.飞控无法判断你到底是手动切换到了返航还是,失控保护自动切换到的返航.所以如果想实现就必须增加一个通道专门留给失控保护用.但现在硬件没有设计这个通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硬件原因,因为你的自动返航是靠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实现的.飞控无法判断你到底是手动切换到了返航还是,失 ...

这还真的不是硬件问题,软件里面加一段if语句就达到要求,不过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操作要求,除非另外再加一个开关,用来选择失控保护后是否再接受地面操作。如果完全不再接受地面操作,除非能自动降落,这带来的问题更多。现在江南飞控貌似可以存跑道坐标轨迹,自动降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还真的不是硬件问题,软件里面加一段if语句就达到要求,不过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操作要求,除非另外再加一 ...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软件可以改但硬件没有多出来一路专门的失控判断通道.软件是无法区分到底是失控了还是人工切换返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软件可以改但硬件没有多出来一路专门的失控判断通道.软件是无法区分到底是失控了还 ...

你可以测一下关控的时候接收机输出的波形,再对比把控拨到失控保护位置的时候接收机输出的波形,其实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完全没波形,一个是仍然有波形输出,飞控上的软件可以做判断。也许过段时间具备这种功能的飞控固件就会有了,市场需求决定一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测一下关控的时候接收机输出的波形,再对比把控拨到失控保护位置的时候接收机输出的波形,其实是有 ...

你说的是接收机上的输出通道吧?不论哪个通道,关闭发射机让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与手工把那个通道设为让飞控进入返航状态.这两种状态那个通道输出的波形是一样的.飞控无法分辨的.

网友:
没有图传飞远航??佩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接收机上的输出通道吧?不论哪个通道,关闭发射机让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与手工把那个通道设为让 ...

其实软件也很好解决,可以这样设计:一旦飞控收到失控返航信号,那么它必须完成飞回HOME,才能接受新的指令,除非收到的新的指令是一条特殊指令才能解除飞回HOME这个程序,这条特殊指令可以是一定时间内***切换某个指令通道或者其他的组合指令,这样就不用额外的通道。
当然缺点是,每次切模式都需要使用此方式。

网友:
令人发指,***也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应该在机身上贴个纸条,捡到者奖励多少多少,和你的电话号码!

我怕失控砸到人,那就摊上大事了。毕竟杭州人口密度比较大,保不齐的。

网友:
慰问一下,1500得到这么多宝贵经验,也算是值了,楼主莫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软件也很好解决,可以这样设计:一旦飞控收到失控返航信号,那么它必须完成飞回HOME,才能接受新的指 ...

是的,没有硬件的支持,只能这样凑合实现。只是不太方便。

网友:
我也用的u1但是从没试过平衡模式以外的模式

网友:
买个插手机卡的GPS,200块左右 ,只要不掉水里,不被别人捡走,绝对能找回来,只有30克左右

网友:
楼主经验不足啊,一旦发觉失控就应该关闭遥控器,或者遥控器立刻切换到回家模式,这个玩FPV的都应该清楚啊!
不过还是安慰楼主一下,偶也丢过机,能体会楼主的心情。
偶佩服楼主的是,丢机后有心情在这里发帖,估计只有不到一半的丢机人有心情发帖总结经验啊

网友G:
直接在 飞场定标GPRS,从家里起飞,切返航,

然后到 飞场去收机去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 飞场定标GPRS,从家里起飞,切返航,

然后到 飞场去收机去 好玩

万一路上堵车,就等着没电炸机吧

网友H(2013-11-04):
请问u1自动返航需要把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成。  油门保持,且三段开关为返航?

网友:
没有图传敢蛮飞,厉害

网友:
能够找到飞丢的原因 就好 总结经验 下次 不在发生

网友:
我根本就没用三段,用两段就行了,
三段来回切容易乱,只要平衡与返航

网友(2014-01-21):
老帖新学,路过拿分。

网友:
看来失控返航的时候应该及时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等进入信号控制范围内,依旧走返航模式,应该就回来了,不至于飞走吧

网友:
损失不大,总结经验

网友I:
Devo 10的失控保护看来好用,改天好好请教楼主。

网友:
牛,不能理解的牛

网友(2014-05-16):
老贴,也要顶下,,,,

网友:
好熟悉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u1自动返航需要把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成。  油门保持,且三段开关为返航?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vo 10的失控保护看来好用,改天好好请教楼主。

和接收机有关702不行,703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飞控应该做成如果因为失控而返航,那么无论是否再接到遥控信号都不应该理会直到飞回家为止。不过现在 ...

APM的失控保护就是这个样子,一旦触发失控返航,即使信号恢复,也继续返航。
只有在信号恢复之后,再次来回拨动一次飞行模式开关,才能退出返航模式,继续由开关的位置控制飞控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APM的失控保护就是这个样子,一旦触发失控返航,即使信号恢复,也继续返航。
只有在信号恢复之后,再次 ...

嗯,这样设置比较好。

网友(2014-12-15):
楼主~ 请问用U1飞控来给固定翼做fpv性能好吗?稳定吗? 谢谢

网友:
经验,以后就好了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