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右上角图标

楼主(2013-09-17):
我用的黑狗3,有时候屏幕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图标,是两个三角形中间一个方块的标志,有谁知道这表示什么啊?而且有这个标志的时候,狗3没有AV信号输出。

在W右边那个小图标

在W右边那个小图标

网友:
右上角标志,表示你正在使用非自动白平衡(应该是设置成手动白平衡了)

网友:
开启了Protune模式

楼主:
原因找到了。那个图标是开启手动白平衡的标志。没有AV信号输出是因为输出线的线头里有短裤,红线绝缘层磨损碰到白线焊点了。感谢2楼3楼的解答!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