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翼展60KT小微风2005 期待中秋首飞 求不炸

楼主(2013-09-17):
不多说 直接上图

几块板子

大概就是这样了

制作机翼

盖上机翼蒙皮   副翼、垂尾、平尾均是通过自制铰链连接在对应位置
铰链用机翼蒙皮裁剪制作

垂尾、平尾舵机安装图

舵机用胶带包裹,然后用热熔胶粘在机身上。。。

自己也觉得很奇葩,,,竟然把舵机直接放在外面了。。。
不过这样确实挺方便制作的

平尾舵机安装

垂尾舵机安装

副翼舵机安装

尾轮转向   尾轮要是在机身里面穿出来   强度就好多了

尾轮细节图
尾轮转向轴是穿在中性笔笔芯里面

电机安装

电调、电池已装入机身

总装

主轮强度不够,外八字过大,需要用橡皮筋在中间拉住,,,暂未装上

电池

电调

总体感觉飞机的机轮,前后轮强度都需要加强

中秋首飞  求人品  求不炸

网友A:
第一次做成这样不错哈,舵机安装好像外 挂导 弹,可以考虑装在机身里啊

网友:
感觉有点脆弱,还是静候楼主佳音

网友:
勁呀師兄.....勵害...

网友B:
你那后轮能起飞一次就不错了,降落猛点都要掉。

还有,垂尾舵机就在垂尾上掏洞安装。

平尾舵机可以在机身上掏洞安装,可靠些,飞机可以没有方向舵,不能没有升降舵。

网友:
做的不够细

网友:
哎呀 妈呀 我能说话了

网友C:
手工很好!!!!!!!!!!!!!!!

网友D:
不错 不错  有时间看看我的

网友:
做的不错,飞机的空重多少?

网友:
有点不靠谱

网友:
多考虑细节

网友E:
楼主内脏配置是怎么样的,
我也想搞一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错  有时间看看我的

再次观赏,你一定是老鸟,
再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F:
首先,升降。垂尾、后轮舵机你居然只用热熔胶粘,这个一用力会掉下来的。第二、尾轮我敢保证滑跑时就掉落,第三,你把尾部都灌满了舵机尾部偏重,你的机头那么短,重心怎么找呢?第四,KT板的升降舵面中间还开了个口,会断的。。我也是新手,看我这架飞机,虽然很丑,但是真的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升降。垂尾、后轮舵机你居然只用热熔胶粘,这个一用力会掉下来的。第二、尾轮我敢保证滑跑时就掉落, ...

外观的确有点不美观 但至少能飞起来..我飞一次炸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次观赏,你一定是老鸟,
再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艾特 6通

网友G:
尾轮估计两下就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成这样不错哈,舵机安装好像外 挂导 弹,可以考虑装在机身里啊

谢谢!

嗯嗯  下次做别的机型注意

网友H:
我要国庆首飞4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要国庆首飞4旋翼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后轮能起飞一次就不错了,降落猛点都要掉。

还有,垂尾舵机就在垂尾上掏洞安装。

嗯嗯,,想办法加强后轮强度

下次做别的飞机会注意舵机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很好!!!!!!!!!!!!!!!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内脏配置是怎么样的,
我也想搞一架

花牌 1550mah 25C
好盈 天行者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升降。垂尾、后轮舵机你居然只用热熔胶粘,这个一用力会掉下来的。第二、尾轮我敢保证滑跑时就掉落, ...

你的机机好妖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轮估计两下就扯坏了

嗯嗯  继续加强再飞

网友(2014-05-14):
注意保护麦田!!!!!

网友:
最爱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