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案来增加续航时间?

楼主(2013-09-17):
现在的问题是续航时间短,再加上狗和狗台更严重了,换大电池架子又受不了!
也发帖子求助了,得到的答案都是给机架减重!
不过减重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想干脆不减了,不但不减,还要换一个更重的架子(当然强度也高了)!
然后上大电池,只要架子受的住,上最大的电池,是不是续航能力就上去了?

网友:
机架加重,电池加大,都会让你的电耗得更快,所以虽然电池容量增加了,但续航时间不会增加

网友:
要长时间续航又要大负载必须加大机架,机架大了,电机也要换了,电调又要更换了,桨也需要更换了,电池也跟着要升级了。。。。你这样升级倒不如从电机的效率方面着手,用6S电池,低KV电机!

网友A:
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成正比的,希望以后能出更牛的电池所以问题就得解决

网友:
四旋翼,小机器,机架重量占的比例较大,减重有明显的效果,但机器大了,6、8旋翼,机架减重效果有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成正比的,希望以后能出更牛的电池所以问题就得解决

虽然能增加续航时间,但增加的量不会是原来的一倍。
电池也有重量的,增加的载重重量,是要靠增加动力后才能飞行的。
所以耗电量会同步增加,这对整个动力系统和电调来说又额外加大了负担了,没准更容易损坏。
这就好比是出门徒步远行,背了很多吃的东西,体能消耗得相对会更多,反倒走不远了……
唯有减轻飞行载荷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先查桨和电机的效率在比较高的时候的载重。

然后在保证整机重量分配给每一个电机的重量合适的情况下。

电池重量所占的比例越大,续航越长。

我准备做一个1.6公斤的四旋翼,光电池就800g,不知道能不能实现30分钟。

网友:
不用升级架子,只要升级轴距上大桨,低kv电机,6S电池既可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来了…

网友:
学习中,过几天也上个图分享一下我的四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