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10A电调油门行程怎么设?

楼主(2013-09-18):
没有电机响,只有电调上的一个绿色led灯.

楼主:
就是e3007的那个电调.要不就不转,要就全油门,一点线性都没有

网友A:
它不能识别PWM信号,我们的接收机输出的都是PWM,这个电调只能用UlatrPWM,这种信号只有superX可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能识别PWM信号,我们的接收机输出的都是PWM,这个电调只能用UlatrPWM,这种信号只有superX可以输出…… ...

靠!还不能用便宜飞控.低价收的二手四旋翼,本以为自己的kk可以用.没想到还不如x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