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

楼主(2013-09-18):
想问问各位朋友 老友
电池
电压低到多少算是过放,
充电器
充电冲到多少算过充?谢谢我电池3.5算过放吗? 充电4.21 4.22算过充吗? 新电池才几个循环就有一点膨胀了。郁闷呀!

网友A:
上下都超了一点点吧?膨胀应该和这个没关系,3.7V和4.2V算正常吧,楼下板凳补充

网友B:
一般我们飞时,最低不低3.6,一般电池不能低于3.5。平衡充电4.2就停了,最高不能4.25

网友C:
楼上正解。你按个报警器,设置报警电压3.6,报警后就降落,下来电压基本在3.75以上。

网友:
3.75以上。4.2以下

网友D:
3.5据说是没问题

网友E(2013-11-07):
我记得貌似是2.75V以下算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