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MZ-24很火,我来发此控相关的两个技术帖吧

楼主(2013-09-18):
1、MZ-24用ORIGIN高频头飞DSM2设置方法:
(1)在TX ctl将最下面的PPM10改成PPM18,PPM10输出只有5个通道,少于6个,所以改成PPM18。

(2)将Trainer里面的TYPE RF改成DSC-S,如果要用这个控飞模拟器,也是改成DSC-S。

(3)在Out.Swap菜单里将通道1和通道6调换一下,即TX1改成TX6,TX6改成TX1。

(4)控的设置到此结束,剩下的,就是将ORIGIN高频头设置成JR的模式,然后按照对频方法进行对频,剩下的就是爽飞了。

楼主:
2、接受单线连接VBAR、KBAR、MB方法
方式一:通过VBAR JETI单线单线方式连接(支持接受GR-16GR-24等大于8通道的接受,单线接口均为第8通道)
1、设置接受类型,说明书66
选点接收发射通道,SUMO 12,按SET确定。(12这里的数字是PPM 通道数,指开启的接受通道数,是从第一个通道开始算,即便是GR-12六通接受,也可通过这种方式释放12个通道)
2、连接单线,单线连接第8通道(固定的)
单线另一头接KBAR C通道
3V8通道设置如下
因为释放出了12PPM通道,所以陀螺感度定义7通道,可以通过控直接设置感度
总结:接受改SUMO 12模式。电调线接接受6通道,单线连接接受8通道和VBAR C口,然后独立BECB口,A口空出
电调红色供电线去掉
方式二:通过VBAR Universal Digital Input模式连接(支持GR-12,GR-16GR-24等,GR-12单线接口为第6通道,GR16GR24为第8通道)
1、设置接受类型,说明书66
选点接收发射通道,SUMD 12,按SET确定(12这里的数字是PPM 通道数,指开启的接受通道数,是从第一个通道开始算,即便是GR-12六通接受,也可通过这种方式释放12个通道)
2、连接单线,GR12单线连接第6通道,GR24GR16单线连接第8通道(固定的)
单线另一头接KBAR C通道
3VBR通道设置如下:
如果是GR12六通接受,在遥控器的 OUT SWAP3 通道和 6通道映射切换,用接收机的3通道接电调。

因为释放出了12PPM通道,所以陀螺感度定义7通道,可以通过控直接设置感度
总结:接受改SUM D 12模式。GR24GR16电调线接接受6通道,单线连接接受8通道和VBAR C口,然后独立BECB口,A口空出
GR12需要对换6通道和3通道,电调接3通道
电调红色供电线去掉
单线连接模式最大优点总结:
因为可以释放出12PP M通道,GR12六通接受也可以变成12通接受用,方法如下:将接受原本的123456通道空出来不接,然后VBAR定义成7,8,9,10,11,12通道,这样接受上除了电调通道,其他5个通道都可以节约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接受单线连接VBAR、KBAR、MB方法。
方式一:通过VBAR JETI单线单线方式连接(支持接受GR-16,GR-24等大 ...

请教一下这款控带轴承不?单轴承还是双轴承的?

网友:
这控功能太过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款控带轴承不?单轴承还是双轴承的?

8旋翼承吧,升降、副翼、油门、尾巴每边都是2个,座右各一个。

网友:
菜鸟求问此控是神马品牌的??

网友B:
我也关注一段时间了,好像很复杂的样子,请问控电是什么电池,多少V的?遥控距离能否达到1000米(主要想买个性能稳定距离远的、当然还要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关注一段时间了,好像很复杂的样子,请问控电是什么电池,多少V的?遥控距离能否达到1000米(主要想买个 ...

800米距离,电池是1S 4000mah,充电只能接在控上冲了,不然就要去折腾充电器了

网友:
淘宝没几个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米距离,电池是1S 4000mah,充电只能接在控上冲了,不然就要去折腾充电器了

不用折腾充电器的,就是一块1S锂电而已,4.2V的电压。充电口就是电源线,也就正负两根线,用独立平衡充,不用我教吧。我用A6,然后接上MCPX的充电线,把充电接口的塑料边框去掉一点,然后锂电电源线插上去,正负级对应好,就OK了,超级简单,无需大规模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米距离,电池是1S 4000mah,充电只能接在控上冲了,不然就要去折腾充电器了

我还没拉过距的,你拉过距?才800米?额,比我想象的要近很多诶,我以为轻松破千的。HITEC的9X都轻松破千了(朋友有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拉过距的,你拉过距?才800米?额,比我想象的要近很多诶,我以为轻松破千的。HITEC的9X都轻松破千 ...

800米是掌柜的说的,我问过他

网友:
掌柜说的800米是地面距离,我也问来。

网友:
没有便宜的接收机,而且也没有微型接收

网友:
graupner的接收机现在在特价。微型的6通好像150左右,12通好像300几,算是优惠了
graupner算是个老品牌,德国品质还是很靠谱。设置上比较简单,混控不如MPX,不过也足够用。youtube上好多飞涡喷,飞大滑翔机的,都用graupner mc19 ,mc20,mc24.
新的MZ系列应该也不错,期待很多的评测
有机会要弄台MC24

网友:
用起来还可以,因为有台10通的所以当时犹豫了一下,买了台9通的,应该买12通的,还是有点小后悔

网友:
我来顶顶,实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款控带轴承不?单轴承还是双轴承的?

双轴承啊。。。很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米是掌柜的说的,我问过他

实测 地面拉距800米么有问题,估计空中距离可以到1.5KM左右

楼主:
迟些去买个电调,体验一下回传功能。

网友:
,我的电调到手了。今天装机试的效果不错。哈哈~

网友:
有没有控的内部照片上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D:
不知道此控的 抗干扰能力怎样  有没有FUTABA的好!关心这个问题

楼主:
呵呵,有时间实测一下,看会不会被华科尔打下来

网友:
这啥,看不懂英文也

网友(2013-10-22):
引用 楼主:
呵呵,有时间实测一下,看会不会被华科尔打下来

请问大师撤了距离没有,我也想买控

网友E:
求高频头的具体型号?还有就我的EBAR v2测试单线链接不成功,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高频头的具体型号?还有就我的EBAR v2测试单线链接不成功,求教!

高频头是ORIGIN的,EBAR V2没用过,无法测试,但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2013-12-13):
继续帮顶,一如既往的支持

网友F:
路过,神马控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神马控是什么样子的?

MZ-24 。妹子控

网友:
mark,以后用得上

网友:
爽啊。配合电调,爽yy。X3 继续。。。。

网友:
好控,有意买个玩玩。

网友:
这个控看起来很漂亮,如果能兼容DMS2的接收,那就强大了

网友:
好像看了某宝,2000多,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此控的 抗干扰能力怎样  有没有FUTABA的好!关心这个问题

抗干扰没得说,MZ-24有75个频点,比起日货来可靠性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