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在1500克左右的慢速飘飘机,该用什么规格的电机?2217还是2814?

楼主(2013-09-18):
下面这架翼展1米,起飞重量在1500克左右的慢速串列翼机,要求长的续航时间,动力性能够抗风就行不需要暴力,
该用什么规格的电机?2217还是2814?起飞重量和电机规格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配的?

网友A:
1500克,2216满足,2814拉力2公斤可以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克,2216满足,2814拉力2公斤可以飞3D

不用飞3D,只需要长的续航时间和一定的动作性来抗风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飞3D,只需要长的续航时间和一定的动作性来抗风就行

那个 杆哪里买的····俯冲瞬间 拉起会不会断了···?
还有你泡沫怎么做的·能做那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杆哪里买的····俯冲瞬间 拉起会不会断了···?
还有你泡沫怎么做的·能做那个模型·?

那个是易拉宝上用的聚脂纤维杆,牢固度很满高的,应该不会断
机身是买的淘宝上的两个翔龙飞翼自己把它们串在了一起再改装了一下

网友:
怎么看都像三角翼

网友C:
对你的结构表示 严重反对  机身抗扭力极差    要做就认真做一个 应该认真严谨一点   找个好图纸先学着做 做了几架后 再自己搞 你尊重飞机 飞机才会上天回报你

网友:
要 双尾撑吧。这个结构感觉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结构表示 严重反对  机身抗扭力极差    要做就认真做一个 应该认真严谨一点   找个好图纸先学着做 ...

尾撑正在加强中,现在问一下动力这块的配置

网友D:
准备要FP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要FPV?    ..

是啊

网友(2014-01-13):
目测会扭断,而且垂直尾翼阻力太大。

网友(2014-04-16):
2217 kV1100电机,APC 9×6E桨,11.1V 2200mAH以上电池,应该基本上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