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贴片场效应管4824的参数

楼主(2013-09-18):
RT:
芯片上面一行写4824,下面一行写BD5516

X30四旋翼飞行器用的,我主要想知道它能带动电流多大的电机

网友A:
它是个不对称的N-EMFET贴片场效应管,常用于高效开关和DC-DC转换电路中的同步整流。
型号的全称是AO4824,后续的BD5516是产品序列号。

其主要电气参数见下表:

表中列出的电流有多个参数,分别表示其工作温度和平均输出电流的关系,以及最大瞬时(脉冲式)输出电流值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个不对称的N-EMFET贴片场效应管,常用于高效开关和DC-DC转换电路中的同步整流。
型号的全称是AO4824, ...

多谢多谢  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