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deviation以后,有谁用过教练功能?介绍一下用法吧。

楼主(2013-09-18):
     华科尔D10刷deviation以后,有谁用过教练功能?介绍一下用法吧。     半年前刷的D10没教练功能,最近带几个新手,刷了新的版本,看到了教练功能,但不会用,有谁用过?能否介绍一下,感激不尽。
      主要是手头只有一个D10控,这几天没聚集起来。暂时没法研究。

网友:
教练刷回原厂

网友:
没有玩过

楼主:
刷回原厂有什么意义,垃圾回复,谢谢帮顶

网友:
协议选择PPM模式就能玩模拟了。。。

楼主:
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粗心了。。。是教练功能。。。。呵呵!!这个功能还真没 用过,要不问问SUV大神!!!!

楼主:
ziji自己顶了,唉

网友A:
我用过,教练控打开教练功能,学员控用ppm。教练控可设置两种模式,一种是把学员控摇杆值替代教练控摇杆值参与教练控的混控设置(也就是使用教练控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这是比较常用的方式。二是直接用学员控的通道输出通过教练控发射到接收,忽略教练控的混控设置。好像还有一种方式,但不记得具体定义了。

华科尔原厂固件默认是右上微调开关切换控制权,脑残的设计,我因此飞丢了一架竞速机,刷后可以定义任何开关切换。

网友A:
实验证明任何支持模拟器(ppm)的控都可以用做学员控(应为d10可以自由设定ppm频率和死区)。我试过用d10带天7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教练控打开教练功能,学员控用ppm。教练控可设置两种模式,一种是把学员控摇杆值替代教练控摇杆值参 ...

谢谢聪少!
不知第几次感谢了

网友:
来学习的!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聪少!
不知第几次感谢了

哥们客气了!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教练控打开教练功能,学员控用ppm。教练控可设置两种模式,一种是把学员控摇杆值替代教练控摇杆值 ...

请问,设置教练切换开关是在哪里设置啊?
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验证明任何支持模拟器(ppm)的控都可以用做学员控(应为d10可以自由设定ppm频率和死区)。我试过用d10带 ...

找到了按确定可以进入设置。但是天地飞的center pw和delta pw设置多少呢?

还望指点。

网友C(2020-04-29):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按确定可以进入设置。但是天地飞的center pw和delta pw设置多少呢?

还望指点。

怎么进入设置,麻烦指导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d10为教练控,d7e为学员控,d7e设置为ppm,但是用示波器量了,音频线没有输出

网友:
两个D10 刷完D固件  教练学员具体参数该如何设置,大神 大师 大佬帮忙帮帮忙。实在不行了求教了先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进入设置,麻烦指导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d10为教练控,d7e为学员控,d7e设置为ppm,但是用示 ...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求教一下你解决了,参数需要设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