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盗罗盘是不是干扰了

楼主(2013-09-18):
这些数据不会看,有哪位高手帮我看看罗盘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谢谢
MOT代表什么,COMP又是什么,请指教!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47% of mag field罗盘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A:
最后会给个百分比吧。。。30%以下就算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会给个百分比吧。。。30%以下就算比较好的。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47% of mag field罗盘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47% of mag field罗盘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47吧。。算比较大。。
最好到30以下。。。

俩解决方案:外置罗盘,AIOP V1的话,要把原来的吹下来,V2的话,切跳线就行。

或者是架高飞控+和电源线中间隔点东西。。

网友:
30%以下才安全,我的APM 450机架是8% ^_^

网友:
啊~~~海盗的界面是这个?

网友:
  这个要看看,我的四旋翼飞走了,肯是受到干扰。

网友B:
我的没有compassm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compassmot...

下个最新Planner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compassmot...

不是直接点的啊。。。。terminal里面输入的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个最新Planner10

看版本号我的比你的还新啊。就是没这个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点的啊。。。。terminal里面输入的命令。。

是,输入help出现的命令列表里没有这个。应该是最新版,只是用数传连接的,不会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输入help出现的命令列表里没有这个。应该是最新版,只是用数传连接的,不会和这个有关吧

别管help。。。help的不全。setup然后就compassmot

直接输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管help。。。help的不全。setup然后就compassmot

直接输就是了。

好了~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2% of mag fiel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2% of mag field.

2%?。。。

enter完了要5-10s推油门到50%-75%呢。。。然后瞬间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  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2% of mag field.

你的是不是卸下桨测试呀,我的卸下桨测试也是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是卸下桨测试呀,我的卸下桨测试也是2%

是的…………

不摘桨怎么测试啊,很恐怖的说

网友:
用臀部压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摘桨怎么测试啊,很恐怖的说

返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返装

  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啊

浆反装,这样飞机往下飞,就可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