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002接收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3-09-18):
使用的MB三轴,要设置接收类型。1002是普通类型的?

网友A:
标准 类型

网友B:
我在小姨子里面就是选的普通类型。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们回答。。。还在等待MB中。。。。呵呵!

网友C:
这个类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类型有什么区别吗
设置MB的时候必须要设置!

网友C:
哦,我用V8的,就设置标准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