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四旋翼用什么控?

楼主(2013-09-18):
最近想换控,是D10好还是天地飞9好?求大神推荐

网友A:
我用的天地飞8x,没问题。

网友B:
天7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天地飞8x,没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天七,感觉质量不怎么样,控上的杆没掰多久就松了,不知道天八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天七,感觉质量不怎么样,控上的杆没掰多久就松了,不知道天八怎么样

天8x据说是有轴承的,应该比天7好些吧,我用了两个天8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控,貌似至少得7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7飘过!

天7除了必须用的通道,空几个通道?够不够二轴云台用

网友:
8通道的够用么

网友:
正打算入手D10

网友:
入手D10,感觉还不错

网友D:
d10吧,我飞零度x4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吧,我飞零度x4

D10需不需要刷什么固件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0需不需要刷什么固件之类的?

原版就好,没必要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版就好,没必要刷,

听有些人说,D10飞300米左右就没信号了,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天7除了必须用的通道,空几个通道?够不够二轴云台用

天7除了4个基本通道。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一个旋钮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控制云台只能用那一个旋钮的控制仰俯。

网友:
天六,垃圾,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7除了4个基本通道。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一个旋钮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控制云台只能用那一个旋钮的控制 ...

天七主要是切GPS比较麻烦,只有一个三段开关,我的是哪吒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7除了4个基本通道。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一个旋钮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控制云台只能用那一个旋钮的控制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