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对刀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在进行Z轴对刀操作的时候,Z轴大概只下行1mm,还没有碰到对刀块就自动停止升起了,这种情况是本人的软件设置有问题还是因为有干扰的缘故?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取出当前给进率
ZCurrent = GetOemDro(802)   '取出当前Z高度
Code "G4 P1"
Code "F100"
GageH = GetUserDRO(1152)   '从对刀块DRO取出对刀块的厚度
ZNew = ZCurrent - 50   'Z将在当前位置下降50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循环等待探针事件触发(触发后停止下降)
Wend
Call SetDro (2,GageH)   '停止后设置Z的高度设为对刀块的厚度
Code??"G0 Z20"   '提刀到20
Code "F" &FeedCurrent   '恢复原给进率
给你参考,这里设置对吗?“ZNew = ZCurrent - 50   'Z将在当前位置下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