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帮忙看电调油门设定

楼主(2013-09-18):
好赢铂金40A电调怎么重新设定油门,按照顺序控打开,油门拉杆推最高点,电调上电,等一会电调不响,油门最低点还是不响,另外如果把
电机
线都接上电机就开始一颤一颤的,还不停的滴滴滴响,问题出在哪里了,请老鸟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油门曲线调了吧,调回一条斜直线,最低至最高

网友:
油门曲线调了吧,调回一条斜直线,最低至最高
是一条直线啊,还没调了,出厂值

网友A:
上视频,油门锁开了?

楼主:
混空全部禁用,纯新手一个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好盈电调说明书很多,看懂说明书再设置电调,这样不出现现想不到的事故。

网友C:
设定油门要插电机的綫地,不然不会响地,记得把大槳折下來.

网友D:
电调本身没有发声单元,是靠电机的线圈与磁场作用发声的。所以说,要想设置电调必须要接电机才能根据声音来判断设置情况,当然如果用设置卡的话就不需要电机。如果使用电机的话要注意安全,拆掉大齿盘比较靠谱。
另外,一颤一颤要不就是进角不对,要不就是电机缺相(通常是香蕉头接触不良或者脱焊所致)。

楼主:
现在是能调了,但每次通电都得调电调,推油门就转一下然后没动力了

楼主:
电调 还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