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450直升机桨叶迎角 在9度附近可以旋停20分钟!!!

楼主(2013-09-18):
直升机桨叶迎角 在9度附近升力效率最大???是不是?

网友:
没听说过这样的,个人觉得这个效率应该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转速,翼型等等

懂的来接

网友:
其实直升机的升阻比跟其它因素关系很大。。。比如飞机和气流的运动状态。对于悬停来说当然是有一个最大升阻比的角度的,至少在某个重量和速度下。不过对称桨本来升阻比就有硬伤。

网友:
详细说说  详细说说

网友:
是吗?听说了?

网友:
你跟450的对称翼形谈效率???

网友A:

这是指小油门配合大螺距,可以增加续航时间,但飞机会很飘。而且连续飞20分钟效果不好,一个起落五分钟左右练习效果最佳。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指小油门配合大螺距,可以增加续航时间,但飞机会很飘。而且连续飞20分钟效果不好,一个起落五分钟 ...

飞机不太飘,有平衡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不太飘,有平衡义

请LZ告知什么平衡仪  同想入平衡仪

网友B:
LZ可以做个实验,油门设为一条斜线,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电,飞12块电便得知那个角度最效率。
螺距为定量,转速为变量。
若飞的过程中能测得电流的话,一个电便可以得出结论,那个螺距悬停电流最小就最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做个实验,油门设为一条斜线,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 ...

说得好

网友:
450直升机桨叶迎角 在9度附近可以旋停20分钟!!!       真的希望如此    详细说说   详细说说

网友:
9度的升力可不小,那油门得多低才能悬停啊,估计转速过低,机身都晃了

网友:
这样时间是长了,但是有风就惨了,很飘!不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做个实验,油门设为一条斜线,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 ...

LZ可以做个实验,油门设为一条斜线,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电,飞12块电便得知那个角度最效率。
螺距为定量,转速为变量。
若飞的过程中能测得电流的话,一个电便可以得出结论,那个螺距悬停电流最小就最效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赞同你的实验思维,但我想补充一下实验1的方法。
油门设为一条斜线 ,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电。。。。在悬停时间发生拐点
时取拐点位置+0.5度再试,根据结果往前或往后0.25度,继续,继续,直到,你满意或累了。

另外要指出的是,LZ的标题和内容是不符的。LZ在5小时后做了修改,但没留下任何的修改记录。

按LZ的标题 听说450直升机桨叶迎角 在9度附近可以旋停20分钟!!! 没有如何的讨论价值。

网友:
请LZ告知什么平衡仪  同想入平衡仪

网友:
谁详细说说   我给他看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做个实验,油门设为一条斜线,螺距分别设置为5度、6度、7度........15度的平直线,分别每个螺距飞一块 ...

补充一下,由于大气压强,空气密度的关系。直升机在不同海拔的升力是不同的。
所以还要测量相对高度(有否地面效应),海拔高度(空气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