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GPS 失控 求解

楼主(2013-09-18):
刚刚 在家门口 小飞一下,姿态模式起飞 搜星无红灯,上升两米后转GPS模式 缓慢上升+悬停,由于悬停不太稳 便手动打舵修正 操作大概一分钟,右手舵突然完全无反映(我是美国手),四旋翼也向一边飘去,最后撞到楼房坠地,机器摔的稀巴烂。。。。

配置如下:

飞越650
V3508
铂金30a
华科尔D10
NAZA V2 + gps

网友:
标准程序应该是讯速改回姿态模式.......

网友:
在地上应该就切GPS模式,等两次急闪长时间绿灯后再起飞,才保险吧?!

网友A:
要想使用GPS模式就必须要先定好位。只有这样才能搜全星做好返航的准备。你这上去再搜星,上哪儿搞稳去,那不得返航到天上去了

网友:
同问,我V2也这样炸过一次,忽然副翼和方向失控,一直斜飞到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使用GPS模式就必须要先定好位。只有这样才能搜全星做好返航的准备。你这上去再搜星,上哪儿搞稳去,那不 ...

当然定好位再起飞的
这明显就是 GPS 丢星的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定好位再起飞的
这明显就是 GPS 丢星的BUG

现在一说有问题,所有的厂家就都挠杆子了。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动力如何?我也想DIY一个了

网友:
干嘛不切姿态?

网友:
不好说问题我每次起飞都是搜星完毕没有红灯的情况下,GPS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说有问题,所有的厂家就都挠杆子了。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动力如何?我也想DIY一个了

木有挂云台哦 挂了炸了 还得了

网友B:
需然預熱要半支煙時間 但都等到綠燈爆閃
全GPS才起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然預熱要半支煙時間 但都等到綠燈爆閃
全GPS才起飛

绿灯 都爆闪两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