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米的塞斯纳 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9-18):
用朗宇A2216 KV1250可以么~ 手头只有这一个 谢谢了~~各位 请告诉我一声~~

网友A:
没问题,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用的就是这个

谢谢兄弟~ 您用的是9寸还是10寸桨呢~~

网友:
10的桨,9寸的也可以,就是感觉动力小一些

网友B:
2216的   1250 KV 正好就是这个用的!!!!!!!!!!!!!!

网友:
标配的电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的   1250 KV 正好就是这个用的!!!!!!!!!!!!!!

1.4米的 KV不知道会不会大了~ 反正手头有这个A2216电机 不想浪费了~ 您是用几寸桨呢~~

网友C:
可以用原装的3536kv900电机,或者朗宇2216kv880电机,这两个电机都可以配1147桨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原装的3536kv900电机,或者朗宇2216kv880电机,这两个电机都可以配1147桨来使用,

原装电机暴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电机暴力不?????

做特技动作无压力

网友:
那就行........我在纠结是用原装的还是用朗宇2216   KV1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4米的 KV不知道会不会大了~ 反正手头有这个A2216电机 不想浪费了~ 您是用几寸桨呢~~

9寸!!!!!!!!!!!!!!!10寸 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4米的 KV不知道会不会大了~ 反正手头有这个A2216电机 不想浪费了~ 您是用几寸桨呢~~

绝对可以  1.2M的塞斯纳 2212   1400都妥妥的 !

网友:
楼上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原装的3536kv900电机,或者朗宇2216kv880电机,这两个电机都可以配1147桨来使用,

兄弟~ 我现在手头只有A2216 KV1250~ 用10寸或者9寸行么?拉的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现在手头只有A2216 KV1250~ 用10寸或者9寸行么?拉的动吧~~

这个配置我没飞过,就没有发言权啦

网友:
我们以前都用2216 kV880配原装1147桨,飞的很好。kV1250的功率大,配APC 9×6E肯定够用,但是耗电太大。

网友:
2217 880kv 比较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原装的3536kv900电机,或者朗宇2216kv880电机,这两个电机都可以配1147桨来使用,

兄弟。我想问下。KV1100 X2216用11寸桨会不会超载呢~~ 过热么~~

网友:
应该会。你想想,kv900才用11寸桨,你kv1100也要用11寸,那是不行的

网友E:
朗宇2212kv1250不能飞1.4米塞斯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朗宇2212kv1250不能飞1.4米塞斯纳吗?
2212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