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 到底怎么解锁的,水平和地磁都矫正过了

楼主(2013-09-18):
我用摇杆怎么也没法解锁,是不是命令变了,用aux里的arm项能强制解锁的,用摇杆怎么弄,遥控器里那个低于1100高于1900我也弄好了

网友A:
BARO 起飞前不可设置,取消后即可解锁

网友:
使用AUX解锁并非正规手段,定高定在地面是要“飞控”如何是好?

网友:
/********************************    ARM/DISARM    *********************************/
   /* optionally disable stick combinations to arm/disarm the motors.
     * In most cases one of the two options to arm/disarm via TX stick is sufficient */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YAW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ROLL
看这里的代码是那个解码模式就用那个解码

网友:
/********************************    ARM/DISARM    *********************************/
   /* optionally disable stick combinations to arm/disarm the motors.
     * In most cases one of the two options to arm/disarm via TX stick is sufficient */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YAW这个是“方向”打右解锁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ROLL这个是“副翼”打右解锁
你看看是哪个就是了

楼主:
我aux里定高没打开啊,我只开了个自稳,连航向锁定啥的也没开。mwc2.2解锁还要其它什么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RO 起飞前不可设置,取消后即可解锁

Baro 打开后不能解锁的功能还没有发布。 2.2里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ro 打开后不能解锁的功能还没有发布。 2.2里面没有。

謝謝提醒、一直追新版,都忘了2.2版還沒加入這功能!

网友:
2.2比2.1有什么先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