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福斯 9通 可以上433吗 怎么改

楼主(2013-09-18):
问下 福斯 9通 可以上433吗 怎么改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的就是FS9,现在是超级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的就是FS9,现在是超级控了!

ni zm 你怎么改的 !!!!!!!!!求教!~

网友:
不用改呀!直接插3根线到高频头位置,就直接可以用了,我说的是切糕433!

楼主:
切糕433直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的就是FS9,现在是超级控了!

你的FS控刷ER9X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FS控刷ER9X了吗?

刷了,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很不错

就是 那丫都是英语  我怕对付不了呀   关键太强大。  准备刷这个

楼主:
打算也刷下!!!!!!!!!

楼主:
有详细刷的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