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现在用3S 2200的电池 如果直接上6S 2200 ...
直升机 现在用3S 2200的电池 如果直接上6S 2200的电池行不行

楼主(2013-09-18):
直升机 现在用3S 2200的
电池
如果直接上6S 2200的电池行不行 意思是电调
电机
不换 大虾们踊跃发言

网友A:
电机要换成6S的,电调就看实际情况!

网友B:
请搞清楚电机的KV值是什么意思再来发问。。。
另外,还要看你的电调是否支持6S。

网友C:
板凳坐着等候大神讲课

网友:
虽然可以,但电池很容易报废,电机很容易报废。

网友D:
补充,飞机很容易报废。如果射桨,飞手也很容易报废,观众很容易报废。

楼主:
详细说说嘛 详细说说嘛

网友E:
试试不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F:
不可能行!!!

网友G:
而且你为什么用那么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H:
就算电调可以电机也不行,电机要么就用3S要么就用6S的,就 看你的电机说明是有多少S的电池!你可以试一下,烧几个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I:
6S搭3S用的电机?等着烧把

网友J:
假设电机、电调都能承受,上6S以后,桨速翻倍。
翻倍……
翻倍……
翻……倍……

网友K:
看你的电机是不是支持6S了

网友L:
看你电调和电机支不支持6s,就是支持也要从新调配齿比,让主旋翼有适合的转数~3s 2200mah 改6S用1200-1400mah就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电机是不是支持6S了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应该是转速太快了。KV太高。

网友N:
16楼正确

网友O:
上回有个45S的,吓死了

网友P:
油门曲线调小一半行不行?

网友Q:
不换肯定是不行的!电池6S的只能是1300 1400 1500 的!电调看你原来用的什么,支持6S的就可以,不支持肯定是要换的!还有电机这个是必须要换的!电机齿也要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换肯定是不行的!电池6S的只能是1300 1400 1500 的!电调看你原来用的什么,支持6S的就可以,不支持肯定是 ...

好好  谢谢了

网友R:
可以飞起来的,只是很软, 悬停没问题,但没多大实际的价值.  电调支持6S就行, 但要把油门线降一半. 我实际试验过的.

网友:
LZ  你的头像很猥琐,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飞起来的,只是很软, 悬停没问题,但没多大实际的价值.  电调支持6S就行, 但要把油门线降一半. 我实际试验 ...

详细说说  详细说说

网友:
我是直接把油门曲线按比例降到最高点是50%. 起飞和悬停都可以的, 但油门线下面还得调得扁平点,否则起飞转速就比较恐怖. 只是尝试一下,不敢搞到很猛,担心电机可能处于类似低速堵转状态下, 搞猛了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 所以说没多大实用价值,这办法 可行但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