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尾巴锁不住。。。

楼主(2013-09-18):
用过504和DS655高速航线或者剧烈刷锅的时候尾巴锁不住,还有就是桨面对着自己时候3点的侧摆尾巴总是会跑,,9点不会跑,感觉是V8修正的问题?我用的是套机配的黄V8,该怎么解决。尾桨是套机配的,会不会因为桨效太小锁不住?换大一点的尾桨?

网友A:
X5锁不住尾啊?
尾轴用最外孔,
右打尾舵杆时尽量把滑套调到挨着尾波箱,
其他也给不到什么建议了。

网友B:
排震,排震,然后就爽了

网友C:
刷锅刷到尾巴顶风的受力的那个位置都跑,我也一样